[网络] 拆机,一个类似路由器的,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21-07-10):
捡到一个类似路由器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求大神断定

网友A:
这个不是路由器,没猜错的话是门锁的网关,455k频率。手头有一个优客逸家的差不多,没时间折腾。

网友:
有stm32,要发

网友:
stm32现在高不可攀

网友:
智能家居的网管?

网友:
这两根天线不错。

网友:
工业上的串口网关或者别的什么DTU?

网友:
通俗的称呼应该叫无线数据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路由器,没猜错的话是门锁的网关,455k频率。手头有一个优客逸家的差不多,没时间折腾。 ...

应该是了,这个是从之前青客出租房里捡的。应该是控制门锁的

楼主:
可以卖不,我拆下来来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卖不,我拆下来来卖掉

有几块的话带板去小黄鱼卖

网友:
感觉像什么的协议转换器,应该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