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首拆 capello 雷登OEM的CR50钟控床头柜收音机

楼主(2021-07-10):
近日在某鱼买了个全新的雷登出口美国的牌子钟控收音机,FM87.5~108MHZ的收音机,双喇叭立体声,还有2路闹钟,蓝牙播放功能,外接AUX辅助线路事先查了一下说这个牌子的产品还算是不错的,遂下手购之。

当然,喜欢折腾无线电的人,收到货测试正常以后还是要忍不住拆了看看。

楼主:
电源输入是5V 3A的,后面带着2个 USB插座,可以方便插2个手机充电!,底下可以装2节7号电池,用来对存储的FM频率,闹钟设置,还有时钟的保持,拔掉5V3A外接电源后不丢失时间。

楼主:
撬开底下4个圆形的防震缓冲橡皮垫,拧掉4颗固定的螺丝,就能把底下的壳子打开了,直接可以看见这个收音机的组成部分:底部壳子上是一块输入电源插座,USB输出插座,还有AUX辅助输入插座,还有给左右立体声放大的2块高效率BTL功放CECL2009 .

楼主:
底板上的线直接是通过接插件连到主板上的,主板是垂直放置在前面板,当然对应的就是液晶屏显示板。
2个喇叭是被整体密封起来的安装在一个腔体里面,厂家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整体一个音箱组件用4颗螺丝与外壳固定,并且所有的连线都是用电子产品常见的胶贴条固定的,也是为了防止声音震动引起不必要的杂声音。

网友:
钟控床头柜收音机是个很实用的东西,我好多年前买了个SONY的,一直放床头用。

楼主:
拆卸掉音箱以后,就可以看见整个主板了,顶上的按键是专门一块板子,也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主板布局还算是整洁的,音频的切换用了双路四选一的模拟电子开关4052;蓝牙功能专门是一块成品的组件直接整合到电路板上;另外一边就是FM芯片,还有控制IC ,液晶屏驱动IC等等。几十块钱的产品,不管是用蓝牙还是用FM模式,播放的声音音质还算可以了,毕竟是放置在床头柜当闹钟的,平时声音也不会开太大的。

楼主:
最后上个重新安装好,播放蓝牙音乐时的图片。谢谢大家。

网友A:
雷登是ohayo,这个牌子不是雷登

楼主:
最后再上一张重新装起来后在蓝牙模式正常使用的照片!

后续准备再改进一下FM天线,目前的天线是条软线直接从板子引出到外部,边上放手机充电器就会干扰收音机,准备改成用50-1.5特氟龙屏蔽线引到后屁股这里安装一个SMA的座子,这样外接天线可以用屏蔽线引到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室外,解决干扰问题,也同时提升FM接收信号强度,更加好的接收体验。

谢谢大家的观赏! 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登是ohayo,这个牌子不是雷登

卖家说雷登专卖店的,说这个是外销的,如果买内销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标识,内部是一样的,只因为是白色的我不喜欢,就选了这个黑色的。 卖家总不会骗我吧?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白色版的内部图。
问了卖家 说是雷登厂家OEM的 其实就是ohayo 出口换了牌子,但内部做工是一样的,所以我改一下帖子标题,免得闹笑话了,谢谢朋友。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
这个雷登音响总算不令大家失望了,做工和整体布局都是有一定水平了。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啊!

是的,实际使用音质也算过得去,毕竟是全新原包装含运费不到100的。

楼主:
晚上开工又改了一下天线,各位不要见笑,我这里小城镇,主要的FM节目都在60km外的省城,和充电器放一起干扰实在是麻烦。用特氟龙线做了个座子,把基本上不会用的aux外接插座拆了,刚好可以直接固定sma座,一点都不破坏外壳。改好以后用了3米长的特氟龙馈线把天线放在远离床头柜的窗台上,这下安逸了。(图上是临时用了对讲机吸盘放在窗台上,用了一根直通的90cm不锈钢条当天线)

网友C:
咋感觉天线比机子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感觉天线比机子贵。。。。。

哈哈哈,天线的底座吸盘是全新的,玩无线电的,这些都有备用。上面的天线是利用废弃的天线改的,把几节不锈钢丝接在一起当一条没有底部加感的直通线当振子用,也是临时用的,测试完成准备用一根漆包线固定在窗外,然后特氟龙直接焊接到漆包线上,比较隐蔽不碍事也便宜

网友(2022-05-16):
我也刚买了一个,期待收货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再上一张重新装起来后在蓝牙模式正常使用的照片!

后续准备再改进一下FM天线,目前的天线是条软线直接 ...

有个sony的,回头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