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最便宜数字兆欧表(SZBJ BM500A)

楼主(2021-07-10):
(图片)

网友:
几十大洋,没错,是最便宜的

网友A:
这种精度很一般了,还不如普通万用表好用划算了。

网友:
挺好啊,记得当年我从邢台一矿友手里买的,托邢台南和的哥们给背回来的,一个电子兆欧表,个头很大一个铁盒子,需要外置电源升压进行测试,
后来,在小煤窑那边也见过有人卖过500型外观的,数字表外观的,想来,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把120R/MIN的手摇发电机的2倍,4倍压送到比率表头上进行显示,或者是串入一定的电流表来检测流过的微电流大小换算成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精度很一般了,还不如普通万用表好用划算了。

这是测特定电压下的绝缘电阻的,不需要太高的精度,普通万用表代替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精度很一般了,还不如普通万用表好用划算了。

这是测量绝缘电阻的,不需要多高的精度,普通万用表代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