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双摇杆键盘】做的一个gh60+Pad+双摇杆+旋钮键盘诞生……

楼主(2021-07-10):
【双摇杆键盘】做的一个gh60+Pad+双摇杆+旋钮键盘诞生……

1、一个60+Pad,空格分裂,可以装正常6.25U也可以装2.25+1.75+2.25三个键。

2、Pad的三个2U也可以装单个2U也可以装1+1U的。

3、旋钮和摇杆位子可以装轴也可以装旋钮、摇杆。

4、预留有RGB扩展位,可以外接RGB灯带。

5、主控分离,可插qmk方案的做有线,也可以插lotkb方案的做蓝牙双模,或自己做主控插上玩……。

6、qmk固件支持VIA改键、lotkb支持配置工具改键,旋钮和摇杆均支持改键。

7、60和Pad可以一体做一个键盘也可以如下图位子扮开做60和Pad两个键盘,

8、焊接、插拔两用轴位。可以直接焊接轴,也可以焊轴座做热插拔。

9、type-c支持正反面插,预留usb四个脚位,方便外接usb

10、……………………………………

配上F区就是差不多完整配列键盘……

网友A:
我就想要一个把笔记本电脑触摸板移植为USB口的台机外插触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要一个把笔记本电脑触摸板移植为USB口的台机外插触膜板

淘宝右usb的触摸板卖 移植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右usb的触摸板卖 移植干嘛???

都不怎么合适.

网友:
不如做一个外挂键鼠用来挂网游。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只想做一个旋钮音量 ,用什么芯片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只想做一个旋钮音量 ,用什么芯片做的啊

找带媒体键的键盘芯片

网友C:
这种摇杆的传感器是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摇杆的传感器是通用的吗

一般来说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