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联想 C4030 一体机电脑

楼主(2021-07-10):
家里有好多台C4030一体机 配置一般般 I3 4005U 硬盘也是机械,内存好像是4G。
这配置,家用以及简单办公都没问题,毕竟我也没别的什么要求。就这就够了。
我也不玩游戏,一般就是打印东西,看看照片视频办公表格PLC单片机编程之类的,我自己用的改了固态硬盘,速度快一点。

这一台电脑由于显示屏坏了,所以我准备杀鸡取内存条。

标签

侧面,2个USB3.0 一个耳机一个麦克风一个读卡器
有2个USB3.0用我的移动硬盘还是很好的。

背部

带光驱。

背部接口,一个方口电源 20V4.5A。一个网口,千兆的。
3个USB,用于接键盘鼠标打印机。我就是这样安排的。还有一个高清接口,不只是输入还是输出,我没试过。

背部这个地方拆开

有一个螺丝

两个脚分别也有1个螺丝,取下。

其余都是卡扣,慢慢撬就开了

光驱位和显示背光板

散热器风扇

光驱位接口,可以改SSD。

硬盘,是卡扣直接固定,也还很方便拆卸

内存插口,拆到这里,我第一阶段目的达到了,已经安排内存条去另外一个一体机报道了。
后续我再拆再上图后续在此

2台一体机。都拆了

主板

内存条

光驱和硬盘接口,以及光驱硬盘供电接口,和散热风扇接口

看到这个HDMI是out了。

基本上都这么多了。
另外,这2台一体机都要出掉,
详细请看交易区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921

网友A:
配置固定了,而且还不能升级了,搞卫生也是个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固定了,而且还不能升级了,搞卫生也是个大问题了。

现在对电脑配置已经没啥兴趣了,这几台一体机是18年收的,如果不是这几台一体机,我用的还是G41主板。不玩游戏,不用吃配置的软件,家用足矣,这就是一个显示器,卫生啥的还好说,不过我还没做过卫生

网友:
我的两台办公电脑一个是c260灵动j1900,一个是aio300-20是g4400t,都升级固态硬盘和内存条。光驱位拆除装一个硬盘,另外一个aio和你这个差不多,用热熔胶和双面胶固定一只笔记本硬盘,上个网打个字还不错,关键24h开机节能。

网友B:
这配置其实家用完全没问题,问题是屏幕破成这样你能受得了?
HDMI箭头向外表明是输出的,可以接到电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其实家用完全没问题,问题是屏幕破成这样你能受得了?

家里有4-5台,其中2台屏幕正常,屏幕坏的有2-3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4-5台,其中2台屏幕正常,屏幕坏的有2-3台。

哦,好的舍不得拆,就拿坏的来拆,不心疼

网友:
液晶显示器还是比较稳定耐用的,但是一体机里面硬件发出的热量应该会影响显示器的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4-5台,其中2台屏幕正常,屏幕坏的有2-3台。

坏的卖了换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对电脑配置已经没啥兴趣了,这几台一体机是18年收的,如果不是这几台一体机,我用的还是G41主板。不 ...

我用的还是G31主板呢 话说这个电源能出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还是G31主板呢 话说这个电源能出给我吗?

20V4.5A的这个电源?
你要这个吗?
我这个准备拆件卖的,主板和电源成套卖。
你要电源我可以找找,还有别的同电压电源。

楼主:
目前就是这个打算。准备拆件卖,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V4.5A的这个电源?
你要这个吗?
我这个准备拆件卖的,主板和电源成套卖。

就要这方口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要这方口的电源

暂时出不了,我要配套主板出

网友D:
内脏全套(不要光驱)加电源多少钱?

网友:
反正硬件在显示器本身就是一大败笔了,机器性能不行,显示屏更加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脏全套(不要光驱)加电源多少钱?

主板+20V4.5A电源+电源按钮以及排线+CPU散热器散热风扇+无线网卡以及网卡蓝牙天线摄像头 188元
硬盘500G加线40元
内存4G 60元
一共288元,一起拿走249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20V4.5A电源+电源按钮以及排线+CPU散热器散热风扇+无线网卡以及网卡蓝牙天线摄像头 188元
硬盘500G ...

价格还可以,先等楼下收吧。
我想改成小主机办公用,但考虑到主板和散热以及外壳不好布置,另外自己只有老式显示器,只能VGA,暂时考虑一下。
另外,也不确定那个HDMI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还可以,先等楼下收吧。
我想改成小主机办公用,但考虑到主板和散热以及外壳不好布置,另外自己只有 ...

输出,看帖子图里面,电路板上有标注,输出。

楼主:
不知道这个光驱能否D一个移动外置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