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全警报 证书已到期货失效 怎么去除 WINXP系统

楼主(2021-07-10):
怪事?

网友A:
亲建议你买台新电脑、、、

网友:
扔掉,换新的

网友B:
去下载KB931125补丁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
看看时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载KB931125补丁装一下试试看

下载了,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建议你买台新电脑、、、

能用,扔可惜。

楼主:
近期才出现的。

网友:
什么配置,装个win7?

网友C:
一般出现这个,多半是你主板电池没电,导致你开机时,时间和日期不对,才会有这个提示…先看下开机时的右下角的时间和日期吧

网友D:
证书到期了,需要更新安全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载KB931125补丁装一下试试看

搞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出现这个,多半是你主板电池没电,导致你开机时,时间和日期不对,才会有这个提示…先看下开机时的右下 ...

调时间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证书到期了,需要更新安全证书。

新近换了固态硬盘,电脑管家补丁可能缺一个,用回老硬盘没事,可见跟电闹新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