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昨天傍晚收到了志高RO净水器,早上把净水器装上墙上(多图)

楼主(2021-07-10):
昨天傍晚收到志高RO膜净水器,工厂做的确实比DIY的好看多了,外形也很正规,价格也不贵739元。自己安装,改了个最简单的PPR水管。装好后,有2个出水口,一个是RO膜过滤的水,数值降到25,另一个是普通过滤水,数值158这样,比自来水降低十几这样。别人是放在地上使用的,我用以前淘宝8块买的微波炉架,装在墙上,这样要简练很多了,再把伸缩杆拆下,搞个角码搞垂直向上,这样正好挡住净水器,这样安全很多,不用担心净水器掉下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230

网友A:
滤芯是通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芯是通用的嘛?

他滤芯口径都是通用的,可以插入其他普通滤芯使用,我买它就看中这点,其他牌子不少接口不通用的,买专用滤芯价格高。

楼主:
另外两款价格差不多的,如果你用上他们,就等着滤芯被他们高价宰了,滤芯不通用,就只有被他们宰,除非机子你打算不要了。

网友:
哪个型号?  我看看

网友:
这个志高和南极人北极绒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看我这个,组装货,外壳,主板,滤芯都能从淘宝买到,都是通用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我这个,组装货,外壳,主板,滤芯都能从淘宝买到,都是通用货。

您这机器有储水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机器有储水桶吗?

有的,没储水桶的不可能这么便宜,楼主的基本是大流量里非常便宜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机器有储水桶吗?

不过楼主这个是3滤,我这个是5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没储水桶的不可能这么便宜,楼主的基本是大流量里非常便宜的了

我这个是没有储水桶的,就是这样便宜,只有大功率电泵,才能达到这样出水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楼主这个是3滤,我这个是5滤

滤芯多也没用,我原来串了8个滤芯,一样不够干净,真正顶用的还是那个RO膜。

网友:
这样水中塑料颗粒物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芯多也没用,我原来串了8个滤芯,一样不够干净,真正顶用的还是那个RO膜。 ...

我的测出来在8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芯多也没用,我原来串了8个滤芯,一样不够干净,真正顶用的还是那个RO膜。 ...

这玩意主要的价格就是泵和RO膜,最便宜的400G的460就能买到,不知道你这个用的什么品牌的泵和膜
普泽400G的泵130左右,三角洲400G的泵300左右

网友:
400G的七百多也不便宜了,618时候千岛人的600G的才600多一点,样式是一样的,好像是号称苹果款吧,一体式的!

楼主:
   以前没有测试TDS,有水就用没有注意这些细节,现在用了电动RO净水器,放一个晚上的水,TDS都很高的,每次使用如果不放水,刚排出的水都是一百多的,放过两杯水后才会正常回来到25.想水干净,还是得电动的,那些非电动过滤的,基本都是不顶用的。

网友:
你的这个RO膜好像有问题啊,原水160净水才25,除盐率才85%,正常要95%

楼主:
我原来怕浪费水,把那个污水口关闭的,污水没有排出去,造成里面水被污染,数值就高点。现在把污水口全部打开,就降低到1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怕浪费水,把那个污水口关闭的,污水没有排出去,造成里面水被污染,数值就高点。现在把污水口全部打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