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器48v改12v,双向触发二极管DB3无法导通?

楼主(2021-07-10):
充电器48v改12v,双向触发二极管DB3无法导通?我仍想使用BT151,怎么办?

网友:
弄个稳压管一样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355可惜我没画图,后级电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画个图的,久了忘记了

网友(2021-09-17):
不接电池怎么导通

网友:
接上待充电瓶(应该保证有10.8伏剩余电压),将R21换为可调电阻,调整R21电阻数值BT151导通即可使其充电,同理调整R24可以调整充电电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更换一只7V左右的稳压管试试吧

网友:
找两个7v或者5v的稳压管,正极连接,负极连R23和可控硅。  组成一个diy的双向触发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