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公园捡到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1-07-10):
有大神了解芯片的吗?能改到有线音响上吗

网友:
拼多多20元包邮都比这个强上数倍了,还是扔掉算了吧!!

网友:
又见杰理的芯片,估计是个单声道的渣渣!

网友:
可以改到音箱上,但先得有这个杰理芯片的资料,因为一个耳机只有一个声道,所以它只从芯片上接出来2根线,就是接喇叭的S+和S-,想改蓝牙音箱需要把另一个声道也接出来,没有资料的话就要想办法测试出来芯片的哪个引脚是另一个声道了,通常两个声道輸出引脚都挨在一起,你可以找找看S+和S-各通过一个小电容接到芯片的哪个引脚,然后找找旁边是否有两个引脚下面是没有焊盘的(或者虽然有焊盘但是外围没有阻容元件的),就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声道的引脚,把耳机的小喇叭接上去,如果能听到声音那就可以确定是它了,照葫芦画瓢用2个小电容把信号耦合出来就有了2个声道了。就这么玩儿!

网友:
支持你动手能力

网友:
耳机发声单元磁铁也改铷磁了,好像只有一个小通气孔,低音一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