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WD加密移动硬盘,顺带请教大神怎样解密

楼主(2021-07-10):
收数码电器的朋友那拿了两个移动硬盘,一个是4T的西数,一个4T希捷的,一体盘就是这个可以电脑识别还可以读出容量,但加密了用不了,一个分体的移动硬盘,拆出硬盘后单独识别不了,可能是坏了,现在想请教大神哪位搞过这样的加密硬盘,网上找了一些软件都没用

网友:
试试用磁盘精灵清空扇区

网友A:
除非配合原厂工具软件且知道密码,不然只能来粗的了

网友B:
换sata接口主板上pc3000

网友:
打电话给wd吧说密码忘了,硬加密硬盘,这玩意一般人接触不到。

网友:
有什么东西不能让人看了,用这个硬加密硬盘目的何在了?

网友C:
有可能里头存了几百个比特币哦,

网友:
里面估计有岛国小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配合原厂工具软件且知道密码,不然只能来粗的了

粗的不知道怎么来,没尝试过,最好就软件方面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里头存了几百个比特币哦,

比特币好像不用那么大的盘吧,只是简单的数字组合应该不用那么大的盘吧

网友D:
08年左右西数第一代吧,二手进过一台,linux系统安装很复杂,用了2-3年系统没了数据也就没了。没有密码只能格式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8年左右西数第一代吧,二手进过一台,linux系统安装很复杂,用了2-3年系统没了数据也就没了。没有密码只能 ...

请教大神需要怎样格式化让密码没了

网友:
解密没那么简单,这款硬盘加密锁在盘片,估计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需要怎样格式化让密码没了

格式化不仅仅是让密码没了,整个硬盘系统文件都归零了。教程网上去搜吧,硬盘接到电脑,可以试试成都傲梅科技的分区助手。

网友:
这个基本没戏
好像删了0扇区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sata接口主板上pc3000

这是一体化USB3.0接口的,没SATA口,只能连接USB了。

网友:
换主板做数据试试

网友:
这种几乎是无解的,叫高手破解的费用估计可以买好多全新的硬盘了。

网友:
移动硬盘,千万别买一体盘。。。。。。。。

网友:
wd官方应该有格式化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