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两个不常见半成品U盘简测

楼主(2021-07-10):
手痒,又在小黄鱼买了两个半成品
到手涨这样

左边是emmc搭配安国
右边是芯邦+苹果闪存

苹果是单颗128G,45r

速度就这样,四个字,便宜能用

emmc的是单颗64G的镁光,30r
看上去好像还是正片拆机?
就是不知道寿命还有多少

速度挺不错,还有4k
跑圈也没啥问题

总结:45r的便宜能用
30r的性能喜人。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这速度可以了

网友:
安国那个速度不错
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

网友A:
芯邦+苹果闪存的这个,个人量产不了的,没有流出的固件

网友:
还不错,速度可以。

网友:
价钱便宜,速度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邦+苹果闪存的这个,个人量产不了的,没有流出的固件

不是流出固件,我问了一下半成品生产老板,这玩意量产需要量产工具和密盾,“密盾”,按照他的意思貌似是另一个软件,功能是让量产工具识别到这个主控并且可以量产,然后,这个密盾是绑定电脑的。所以这玩意即使密盾流出没没法用,而不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