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关于家用防浪涌器熔断到浪涌器之间需要接多少平方线铜线

楼主(2021-07-10):
熔断器到浪涌器的零火线需要接多少平方的   进线16平方接入63A主漏  按实际分支到分路空开汇流排10平方线应该足够了。 就是不知道熔断到浪涌要接多少平方线 求前辈指教

熔断器芯参数32A  500V-100KA        浪涌器参数  40KA-275V

网友A:
32的就可以了。防雷器的作用是在遭到雷击时绝缘击穿对地释放电流,而且是不会自恢复。这时候母排直接是对地短路,保险丝的作用是,在动作电流较大的总开关没有动作前先把短路的防雷器切断

网友:
家里用的,可以用10A或者1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的就可以了。防雷器的作用是在遭到雷击时绝缘击穿对地释放电流,而且是不会自恢复。这时候母排直接是对地 ...

嗯嗯 了解 就是问的是熔断器到浪涌器之间接多少平方线

网友B:
随便接,线短,电压压降可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接,线短,电压压降可不考虑。

好的 谢谢  这个只怕小不怕大是吗

网友C:
家用稳妥些上10平方毫米的铜线,或者直接用空开汇流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稳妥些上10平方毫米的铜线,或者直接用空开汇流排接

好的 谢谢

网友:
不小于2.5平方就可以了,线短加上是瞬时

网友:
照相机闪光灯功率也是上千上万瓦的,但是只是一瞬间,线路发热的问题并不明显,所以没必要用很粗的,4平方毫米就足够了,反正压敏电阻扛的都是感应雷,电压高电流不算猛,真是直击雷没东西可以扛

网友:
按接入开关32A电流选择4平方毫米的铜线即可

网友:
6平方的都能抗47A

网友:
一般不小于6mm2,看你手头有啥线。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个线路图,随便问问:
假设第一次浪涌使得熔断器熔断,漏保没动作,之后又来了第二次浪涌,如果按这个接线图,浪涌保护器岂不是不能提供保护了?

网友:
浪涌一般不接熔断的吧?接断路器好像常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这个只怕小不怕大是吗

这个平时不会有电流的,只是雷击时的瞬间大电流,线短,基本1.5以上就可以啦,当然大点会更好,就是家里有什么线就用什么线,不用特意去买线。

网友:
这个布局好像不太理想

网友:
入户用2P纯空开,你这个根据面积40~63A。熔断器去防浪涌4~6平就可以了,不是长时间电流,瞬间电流电线电阻这多少毫欧影响性能可忽略不计。。。根据接线情况建议把防浪涌接到汇流排上。。。

1PN空开根据功能分组,再配置2~3个漏保就行了(要求高的可以用电磁的,底下还有支路,或者不是32A以下不建议不用没有独立断路器或者1DIN P+N的紧凑型断路器漏保)。。。。

普通插座回路断路器单路必须低于等于C20

网友D:
你是不是接错了?漏保输出接熔断器后接输出负载和防雷器。反正我是这样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接错了?漏保输出接熔断器后接输出负载和防雷器。反正我是这样接的。 ...

熔断器应该在下方汇流排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