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bdu30升压模块

楼主(2021-07-10):
弄了个模块,看能不能改造下

这个输入输出规格,让我感觉有点困惑,有业内人士可以科普下干嘛用的,闲鱼上一堆一堆的

前出线的,这个接线端子倒是非常好

槽插

拆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电源是个非隔离的产品

螺丝上面的毛毛长得很丰厚啊,啥么材料

辅助电源是隔离的,变压器及电感都是贴片的

输出端子也很粗壮,看起来舒服,主控是ucd3028,德州仪器的一颗数控电源芯片,功能太强大了,以至于业余还真玩不了

用料看起来都到位

背面全是保护漆,厚度得有1mm

这个端子非常给力,不需要焊接,插上就可以走几十a的电流,够高端

mos都是贴片的

测试好使,53升压到57,只是作为一个非隔离电源,这个设计感觉真的是好复杂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高级 就是高级

网友:
都发卤了,使用环境潮湿?
升这点电压,有什么用?

网友:
这种电源主要电路都在杂讯,纹波,冗余,保护,控制上!真正的转换电路不复杂!

网友:
这种升压电源原来挺精密的啊!!

网友:
54/57感觉不用升也能用哈

网友:
负电压?坐等改造。

网友:
自动升降压,实际15或16串铁锂,或48v铅酸的供电区间都可用

网友:
改造个啥呢

网友:
53.5V输入一般接的来自电池与浮充并联的电源是非稳压的44V-57.5V,这个模块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

网友:
估计是充电池用的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都是负,也就是说正线端连接外壳和接地,这种电源用在通信设备上,通常是-4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都是负,也就是说正线端连接外壳和接地,这种电源用在通信设备上,通常是-48V左右 ...

嗯,就是通信系统用的

网友:
钱到位,做工就是不一样!

网友:
确实复杂,通信上用

网友B:
这输入和输出电压太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输入和输出电压太尴尬了

嗯,所以这也就是这种东西大批量进入垃圾场的原因吧,都是新的,没上过点

网友C:
一直对老哥头像这位美女印象颇深
请问这是你老婆吗?不是的话,求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对老哥头像这位美女印象颇深
请问这是你老婆吗?不是的话,求出处 ...

哈哈,这是个台湾人,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可以百度下

网友:
那个端子感觉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