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RAV4改兰德酷路泽排挡杆

楼主(2021-07-10):
朋友说有个兰德酷路泽的排挡杆!

问我要不要。

额,既然这样,收了吧。

也不确定能不能装的上。

收到后。就立马发动车,更换了。(不开空调,里面热啊。。。。。。)

橡胶杆,小巧玲珑。

大小合适。

直接拧下来。

做工,内部还不错。

收到的兰德酷路泽排挡杆。粗壮的很。

拧上去,既然刚刚好。

这个,很有皇冠的味道。。。。。。

旧的。。。。。。。

太热了,外面都在下伙。。。。。。。热的要中暑。。。。。

拆了旧的

橡胶的。

刷洗干净。

收起来,下次换洗用。

网友A:
咋一看标题,还以为是换排档,手动变自动了

网友B:
话说这个排挡杆的接口是通用的吗?不用改装直接就能装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排挡杆的接口是通用的吗?不用改装直接就能装上用

丰田系都是通用。(后面换代,非这种金属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一看标题,还以为是换排档,手动变自动了

那个匹配,有难度。陈田科学家都难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匹配,有难度。陈田科学家都难说。

万能的淘宝搜一下:自动王  或者自动离合器
夸张了说:只怕没想法,不怕没产品
厂家是,不怕产量跟不上,只怕销量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搜一下:自动王  或者自动离合器
夸张了说:只怕没想法,不怕没产品
厂家是, ...

牛逼啊。这个。

(可以哦。)

网友:
这是非法改装

网友C:
自动档的换没意思也不经常摸,手动档的换个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档的换没意思也不经常摸,手动档的换个才有意思

换了,手感是好一点。

网友:
啊。。这荣放的档杆竟然跟我的小致炫一个档杆样式,排档布局也一样的

网友D:
换后档次上升了150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后档次上升了150点

有点想换回来了。。。。。。

这是老款的把手。。。。。。

网友:
换个骷髅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