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BHS 800主板不会接线,接线定义在3楼

楼主(2021-07-10):
如题,芯片8645

网友A:
这是啥子上面用的?电池应该接插座那里吧,偶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子上面用的?电池应该接插座那里吧,偶猜

这是LG 蓝牙耳机里的,型号是bhs 800,这个是蓝牙主板,芯片是8645支持aptx.

楼主:
占楼备用,已知定义稍后上图

网友(2021-08-13):
这个图左下角有一个同样的主板
看图上 123456  上面接一个软排线  排线上有3个触摸按键 和一个 话筒
试过短接 某2个焊点 可以 有对应按键的作用   但是时间长了忘了那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