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上个diy迷你车床热热身

楼主(2021-07-10):
    很久很久以前做的,没精度,无尾座,唯一就是小,也很安静。参数如下:长度260mm,高200mm。63四爪卡盘,24v直流电机,无级调速。大拖板行程60mm,中拖板行程40mm,小拖板行程40mm。
    床身是4080铝型材,1560型材做的机脚。床头垫高用的也是4080型材,所有拖板用的成品燕尾拖板。

楼主:
侧边的调速器。

楼主:
63四爪卡盘。

楼主:
小空间桌面环境用用还行,前提是没有太高精度要求。

DIY数控车床篇一:机械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746-1-1.html

自制数控车床的二次改进: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845-1-1.html

楼主:
换个角度看看。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工个小东西还是很多用处的

网友:
怎一个牛字了得

网友:
车床没有精度咋整

楼主:
没精度是指达不到很高要求,比如达不到0.01mm,但0.1或0.05还是勉强可以达到。

楼主:
正因为精度低,所以这台基本已经弃用了,另外diy了一台精度比较高的数控车床,体积也大很多。

网友:
这是准备卖嘛

网友A:
个人DIY因为材料结构等限制,没高精度可以理解,粗加工也够了,个人肯定也不会车高精度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DIY因为材料结构等限制,没高精度可以理解,粗加工也够了,个人肯定也不会车高精度件。 ...

嗯,市售成品拖板基本都没什么精度可言,拿回来都得改丝杆,刮研轨道。这个车床也只能粗加工,勉强够用吧。

网友:
能做个车床出来,厉害了。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车个珠子玩足够了。

楼主:
车个铝合金杠杠滴,45#钢吃刀慢点也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个铝合金杠杠滴,45#钢吃刀慢点也ok。

羡慕啊,一直想买一个小车床,奈何家里地方小,买回来没地方藏啊。。。

网友C:
是的,
车床滑台精度很重要,
好的滑台都是刮研的,
更好的是斜契铁的,
螺母都是销回差的,
但是工件的高精度和滑台关系不大,
我看那些修表的,
都不用滑台,
直接手持刀车的工件,
照样可以,当然他们的车床也很贵,主要精度是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车床滑台精度很重要,
好的滑台都是刮研的,

在充分了解设备的特性前提下,可能操作的人更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啊,一直想买一个小车床,奈何家里地方小,买回来没地方藏啊。。。 ...

这个你还真的可以买,
比如钟表车床也才
20厘米宽,30厘米长,
很小一个,
平时不用也不占地方,
过几十年还能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