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人体感应小夜灯 电池太小,换个大号电池

楼主(2021-07-10):
就这样的小夜灯,背后是磁铁加一个铁片吸在墙上

拆开就这货

电池太小了

拆开的

准备把这个电池换上稍微有点厚,不过强上,还是给换进去了。目前在充电中。

来一张卖家效果图,还180天超长续航。我呸,我用了最多10天就没电了

网友A:
有个一模一样的,背面是磁吸的吧
电池不能换太重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的,里面是一节14500,感应太灵敏了,把灵敏度和亮灯时间改了一下,耐用了不少。

网友:
这个还比较实用。改的不错。

网友:
这个电池真的是好小

网友:
200毫安真的垃圾死了,拼多多6元钱包邮人体感应灯专属配置了。

网友:
200毫安不小了,不过直接焊上面,没有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一模一样的,背面是磁吸的吧
电池不能换太重的

说的提醒我了,我还没装上,明天试试,看看会不会掉

网友:
欧普的,干电池款,三节7号绿超霸3月一换。外挂800mah古董三星滑盖电池,6个月一充,原来想用p1000的电池,太长了只好用更古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的,里面是一节14500,感应太灵敏了,把灵敏度和亮灯时间改了一下,耐用了不少。 ...

大神,怎样改灵敏度和亮灯时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怎样改灵敏度和亮灯时间呢

我也是从坛友那里学来的

拆掉了R11电阻,灵敏度降低了。
主控是FT100,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控第6脚和R5电阻直连,如果是的话,只要改R5电阻即可。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是14500电池,估计400-600毫安,续航一星期多点,换了锂电池然后稍微包了一下,虚焊一个月!

网友:
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从坛友那里学来的

拆掉了R11电阻,灵敏度降低了。

光控、人体感应都集成在圆球里面吗?

网友:
人一直不去,估计可以180天

网友D:
楼主三菱PLC高手呀。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朋友送的。我家小狗特喜欢,2天就没电了。

网友:
我也4块多一个,买了两个,弄了半天没掌握到技巧没拆开,怕弄破壳子了,请教下,怎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三菱PLC高手呀。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朋友送的。我家小狗特喜欢,2天就没电了。 ...

看到XY了,我用的信捷,和三菱很相似,如果你要是看到是I和Q肯定就是西门子。你也是搞这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