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射频功率管型号求助

楼主(2021-07-10):
上图中有5个功率管,3个不同的型号,这个板子实现25W的功率放大,频率从给10KHZ到250MHZ所有功率管供电都是28V
功率管上的丝印AR157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型号,而是被重新喷涂过的。
PART NUMBER那些都是重新编的号。
请问谁可以给出真实的型号吗?关于这几个功率管的参数见以下表格。
这几个功率管封装应该是M113,
最末级的管子是这样的丝印
参数XSTR,MOSFET,28V,2A,20W,13db Gain
求助真实的型号,如果确认是正确的型号,额外给与100元的微信奖励。

网友:
应该是 MRF134 和MRF136 你去找找MRF系列吧

网友:
MRF429 MRF429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及时回复,
我去查了下DATESHEET,虽然有点接近
但是还是不能完全对应,我再找找,
也麻烦高手们给出正确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及时回复,
我去查了下DATESHEET,虽然有点接近
但是还是不能完全对应,我再找找,

就是134和136了。其它的要么频率达不到,要么封装不一样

网友:
看外观,感觉是Microsemi VRF系列的产品,估计产品年代较早,不一定在产,找个可以代换的型号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MRF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MRF137

谢谢,这个管子看起来也不太匹配,因为我原装的管子是从10KHZ到250MHZ,
这个MRF137是从2MHZ开始,
而且2MHZ这里S21特别高,有59
到了高频段只有2了,似乎也是有问题的
谢谢

楼主:
奖励依旧有效,M币和100元微信奖励会给最匹配的网友
谢谢

网友B:
看看是不是ST的 SD2933, 或者MRF150

楼主(2021-08-09):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ST的 SD2933, 或者MRF150

MRF150不太对,这个管子只到150MHZ,谢谢

网友:
楼上的都是大神。

网友C:
你怎么确定别人告诉你的型号是错还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确定别人告诉你的型号是错还是对?

从DATESHEET里的一些参数来判定
比如工作电流,工作电压,增益,工作频段,功率,封装等参数
好像以上热心网友的回复还没有能完全匹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