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源?怎么空载没电压输出?

楼主(2021-07-10):
永远改不了爱捡破烂的毛病,路边捡了个这玩意,看着做工和原件特别工整,也没关脏不脏就装口袋了,看着像电源,接上电,空载没电压输出,输出端还有个2.2μF(竟然把单位打出来了)400V的电容,请教一下这玩意咋玩。丢了太可惜了

楼主:
我日,被电容的电电到了,好酸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日,被电容的电电到了,好酸爽……

哈哈,好不好玩,刺不刺激

网友:
LED灯小电流电源吧,输出口400v电容应该是高电压串灯用的。好像要接负载才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看到BP开头估计是LED驱动了

网友:
T5管的驱动吧?

网友:
恒流驱动,8成芯片坏了

网友:
恒流驱动板,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见过坏的。

网友:
LED驱动板, 一般是坏了别人才扔的。

网友:
高压电容电到有点晕,我前几天搞相机,被闪光灯电容放电电到,手指2个眼,像烙铁烫伤一样

网友:
LED日光灯的驱动,估计是T5管子的,几十个灯珠串联的那种。

网友:
小LED灯的驱动电源吧

网友:
是LeD灯板的恒流源,别处用不了。

网友A:
又是晶丰明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晶丰明源。

上市失败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