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投影仪开机之后一分钟熄灭lamp/cover红色灯一直闪,是不是要换灯泡了?

楼主(2021-07-10):
手上有一部索尼VPL-ES1投影仪开机之后就自动关机了。sony投影仪的lamp/cover灯一直闪,我猜是摔坏了自动升降开镜头才报错的

就是左上角第一个灯在闪动给信息,但是我不懂信息的含义,对牛弹琴了

网友A:
应该是得换灯了,以前单位的松下的,开机几分钟就灯泡告警,告警之前,亮度都完全正常,最后还是换的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得换灯了,以前单位的松下的,开机几分钟就灯泡告警,告警之前,亮度都完全正常,最后还是换的灯泡。 ...

我的菜单显示灯泡才用249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菜单显示灯泡才用249小时

应该跟使用时长关系不大,就是灯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使用时长关系不大,就是灯泡有问题了

我觉得是那个自动开关镜头盖和升降投影机出故障导致的自动关机
我的坏了,镜头盖肆开着的,没有升降功能的

说明书下载地址 http://diagramas.diagramasde.com/otros/VPL-ES1.pdf 可惜阅读困难没有找到镜头盖的这部分章节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EHUYjgHShc0s_mJUBDkRw 提取码: 5pqb

网友B:
说不定内部有一微动电门检测镜头盖位置的没有工作或接触不良,以为镜头盖没有打开,拆开看看。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内部有一微动电门检测镜头盖位置的没有工作或接触不良,以为镜头盖没有打开,拆开看看。猜的。 ...

现在是可以看了。我瞎猫逮到了老鼠了,这个升起的拱杆我取出来再塞回去居然可以升降了。就是镜头盖不会自动关啊。不过没有了自动关机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