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arclean车载吸尘器按开关无法启动

楼主(2021-07-10):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看看应该是有两个微动开关,坏掉一个,我记得没坏的时候,应该是随便按哪个都可以启动的,现在可以充电,按那个开关也不能启动,是哪儿坏了呢?

网友:
我不知如何修,
因为我都没见过这玩意。
照片要多发几张,
描述要多多益善。

网友:
Earclean 还以为是清理耳朵的

楼主:
是长时间没充电,电池饿死了,7.4V的18650电池,还真是头一次见

楼主:
刮掉的字母应该是EVE?亿伟?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电池?多少伏的啊?要换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长时间没充电,电池饿死了,7.4V的18650电池,还真是头一次见

头一次见?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