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易博角磨机S1M-BY-125功率太大,敢不敢把转子线圈短路一些以减小转速

楼主(2021-07-1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359

易博角磨机S1M-BY-125功率太大,空载380W,负载能到800W。
希望减到空载200W,负载400W。

已经加过可控硅调速了,效果不好,低转速的时候,有振动,发热也大????
敢不敢把转子线圈短路一些以减小转速???
无非是让一些转子线圈在通电的时候,不产生磁力。

正玄波,交流电。

网友:
直流调压,不就平稳了吗。

网友:
转子短路 常见故障
现象是
火花大
费碳刷
和换向器。
还有转子短路后功率会变大。

网友:
改装插座加大功率二极管,估计功率也能减半

网友A:
都希望电动工具功率大转速高力量大。你到反着来。。。。

网友:
短路一部分之后,阻抗变低,电流变大,功率会更大,最后会烧毁

网友:
全世界没听说过这个办法,加装直流调速器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希望电动工具功率大转速高力量大。你到反着来。。。。

我也串二极管降速,只是效果不太明显。
你大概是没见过高速角磨机破处伤人吧?

网友:
拆掉漆包线换更细的线绕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希望电动工具功率大转速高力量大。你到反着来。。。。

不是的,楼主的操作可是加功率加转速的呢

网友:
  线越短 功率越大 ……

网友:
有旧吊扇电抗调速器可以串上去试试,感觉串电容好点,10-30μ的空调启动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
交流调速本来就是麻烦,而且角磨机设计就不像电钻那种可以随意调速的

电磨类低速使用弊端更多

楼主:
反正是30元的东西,可以把部分定子线圈短路,这样也能减小磁场。

转子,把一些极给焊脱,这样也可以吧????

网友:
角磨机是有危险,但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只要不拆防护罩,不装木工锯片,正确操作什么事都不会有

网友:
用110v变压器,还是太大就用直流电,用电动车电瓶,5串,4串慢慢试

楼主:
转子,把一些极给焊脱,让部分不接换向器上。

网友:
买个得伟的4357,无刷电机,自带调速,自动刹车,还有断电保护,卡住自停,开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