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车库电动门终于坏了并求告知继电器通用型号

楼主(2021-07-10):
上了论坛先是买了一堆工具,然后家里堆不下了就买了个二手车库车库只有一道电动卷帘门,我没接触过啊,就担心出故障,
有一年冬天,小区停电,
我靠拉链条打开了门,
又用了两年,今天下午终于坏了
故障现象,按遥控器和备用遥控器都不能升降,
按锁定按钮听到有咔哒声,
说明有电,其中有继电器工作,
试着拉锁链来开门,只能开个20厘米,
就拉不动了,大概机械部分没加油,这个方法行不通。
拆开卷帘门的外壳检查,
控制器上有三个继电器,
控制器侧面有个反转开关,
按这个反转开关,
按向下键能开门
我现在先临时这么用,
开校门,拨侧开关,开卷帘门,
再拨侧开关,关卷帘门。
急等买继电器更换

判断故障是三个中一个控制卷帘向上升的继电器坏了,
继电器是BYJ   12V的5脚的,按这个型号淘宝搜不到,
我也没辙了,
坛友帮我看看,有无其他型号通用的,
并求告知继电器购买关键字

楼主:
车库门准备改造项目:
1,维修控制器,
2,在导轨,齿轮,链条上加油,
3,在220V电源线上设置开关和插座,
因为手动链条有故障,
停电时准备用备用电池加逆变器方式临时供电接入插座,
打开卷帘门。

网友A:
那继电器不是通用的5脚的吗,淘宝大把,

网友:
直接拍立淘,
型号都不要,
五伏不能要,
十二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继电器不是通用的5脚的吗,淘宝大把,

这个估计不错,A型号的有了,B型号的没有啊,
还有如何用万用表测试是那个继电器损坏呢?

网友:
换成大品牌的。

网友B:
3楼给出型号了,买后用万用表确定一下触点是什么状态,这3个继电器有一个是自锁,一个是上,一个是下,不过建议还是另外买一个控制器,这个东西不贵,还有就是,维修卷帘门时最好有个帮手,不懂的话,拆装电机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
继电器引脚两排的那边一般一个常开触点,另一个长闭触点,下面3脚那排,中间的是动触点,两边是线圈供电脚。测试方法,在线用通断档测下面中间公共脚和上面任意一脚,应该有一组是通的才算好的。当然还不能排除常开触点和线圈都是好的,可以拆下继电器测,给线圈通上12V再测常开触点是不是好的就知道了,如果通电没有咔哒声就是线圈坏了,当然用表也能测线圈好坏
图片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给出型号了,买后用万用表确定一下触点是什么状态,这3个继电器有一个是自锁,一个是上,一个是下,不过 ...

是的,
我想了想,
省几十元钱不如卷帘门再次故障带来的时间损失大,
旧的用了10多年毕竟不可靠,
买了个全新的控制器更换,
旧的拆下来更换好新的继电器备用,
维修时会切断220v电源的,
各机械部位加上黄油和机油也很重要,
另外我这个车库是二手的,
以前有租客说不定也有遥控钥匙,
这次直接换了免得其他损失。

网友:
先检查电机电容和刹车线圈,再决定是不是控制器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想了想,
省几十元钱不如卷帘门再次故障带来的时间损失大,

害怕别人有遥控器的话,改变这些短接点,相应你手上的遥控器也要改成与主板的一样,这样即使别人有这个控制器的遥控也不能使用了
还有就是我害怕你不懂又去拆电机时,门是开启状态,电机一拔出底座,门片会快速掉下来,会有危险,所以叫你找个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害怕别人有遥控器的话,改变这些短接点,相应你手上的遥控器也要改成与主板的一样,这样即使别人有这个控 ...

好的,感谢提醒,
如果拆电机,一定要先给卷轴绑上绳子,
其实这个控制器换下来后也能做其他用场,
比如改造后给普通电机或水泵增加远程遥控启动,
停止功能。

楼主:
幸好是买了新的控制器替换,
今天就能收到了,
同时买的继电器到现在也没发货呢,
估计到手得一周时间(广东现在快递比较慢),
所以对于家电空调或卷帘门啥的叫人上门维修,
当天就好,价格最贵,
自己买部件整体换,
2-3天修好,价格适中,
买零件维修,
得一周时间,价格最低

楼主:
晚上6点控制器到了,
就连夜模黑给装上了,
线的接口形状和老的完全不同,
但颜色是一样的,
两个黑线接220V,其他四个颜色线,
依次断开接上,装好一试,
什么鬼,
每次按上下门只运动5厘米就停止了,
要一直按才会连续上下,
打电话问商家,
说可能公共线红线接触不良,
重新顺着红线把各接头按紧,
故障排除,顺利修好,
这个控制器我买了王威牌的,
比较贵66元包邮,
拼多多有20元一个的,
据说也能用,
但看拆机图里面没几个元件,
我记得以前要买把新的学习型遥控钥匙还要10元一把呢
,得,以后钥匙坏了或老化了,
直接连控制器换掉。

楼主:
今晚30元的吸锡黄花电烙铁来了,有了吸锡的换个继电器真是很轻松,
先是用12V给三个继电器分别加电,
中间的那个没咔哒声,
判断坏了,
就先换了中间的,
结果换了新的后,
摇一摇,这个换下的继电器又能用了,
可能是用了很多年机械不太灵活了,
还是换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