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颗316颗粒掉了N7点,还有救吗

楼主(2021-07-10):
是不是没救了,三星okg:cry:
往哪个方向打磨?还是往深处打磨?

网友:
刮骨疗伤

楼主:
这怎么刮

网友:
显微镜。手术刀。烙铁。漆包线。绿油。还不懂就。。。。。

网友A:
刮开补人工焊盘,对手工有点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开补人工焊盘,对手工有点要求

好密啊,我感觉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刮

11号刀片+发电机或显微镜刮 反正你是死马当活马医 大胆点 多搞几次就会了 搞维修的飞线是基本功 线路细尽量用风枪焊接  绿油蓝油UV胶都可以用来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密啊,我感觉不行了

这点不小了好吧  bga221才是挑战 0.5的间距 316是0.8的间距

网友B:
刮骨疗伤,不行就只能用剩下的几个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骨疗伤,不行就只能用剩下的几个通道了

用什么工具刮,我试试,刮废拉几把倒,反正现在也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工具刮,我试试,刮废拉几把倒,反正现在也没法用

用镊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工具刮,我试试,刮废拉几把倒,反正现在也没法用

小号美工刀,手术刀,钢锯条自己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号美工刀,手术刀,钢锯条自己磨

往哪个方向啊

网友:
3号 刀柄,配11号刀片,干起来

网友:
楼主开始动作前确认下,有放大镜/显微镜 之类的设备,否则即使眼神再好也不顶事。
放大镜下只要是硬度够大刮开阻焊即可。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