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慢速快门时拍的流水为什么有连续断点

楼主(2021-07-10):
拍的水流,1/20秒的快门,放大了看有水滴的轨迹,是断续的一条弧线,为什么会拍出这样的画面?

网友:
光源频率不够吧

网友:
水珠溅落的抛物线被你拍到了吧?

网友:
你尿尿的时候,其实也是断续的

网友:
快门速度的原因

网友:
1/20的速度下不应该这样了啊,是不是用了闪光灯连续闪光?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有频闪的光源。你换成直流电直接点亮的LED或者钨丝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有频闪的光源。你换成直流电直接点亮的LED或者钨丝灯试试

原图,在大太阳下照的,难道太阳有PMW驱动的

网友:
不是单反相机吧?电子快门?机械快门不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