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体机35w u 升级45w u 是不是有些够呛?

楼主(2021-07-10):
邻居让我帮忙给升级一下一体机电脑
惠普 22-3100NK

标配 i3 4170t 35w的桌面u
2核4线程 3.2GH 没睿频

想了半天差点给下单 志强45W的u
4核8线程 2.5 - 3.7GHZ
1265 1275 v3

拆开看看 这供电
是不是只能坚持 35w了

散热烤10分钟70度

楼主:
话说这主板空焊一片一片的

同型号没找到更高的配置 都是35w u
已经升级到8g内存了

带触屏 22寸 超大号平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这主板空焊一片一片的

同型号没找到更高的配置 都是35w u

再搞个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就行了

网友:
这种电脑换个固态  就起飞了
根本不需要换cpu

网友B:
一体机散热比笔记本更抓急,不要更换大功率U,稳定性始终是第一位的,再说现在的U性能足够了,整体的瓶颈是在硬盘上,去换固态先。

网友:
既然是邻居,建议不要盲目给升级,慢慢体会

网友C:
光有固态不够的,大内存,高性能U,其实真没什么升级的意义,买的时候直接一步到位就是了。何苦呢

网友D:
今天修客户一台4160,一个铝片片,居然彪到100度还降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搞个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就行了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客户一台4160,一个铝片片,居然彪到100度还降频了

不带t 估计是50多瓦的那个满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有固态不够的,大内存,高性能U,其实真没什么升级的意义,买的时候直接一步到位就是了。何苦呢 ...

貌似这个型号i3就是高配了
其他的什么赛扬奔腾 e1APu
更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散热比笔记本更抓急,不要更换大功率U,稳定性始终是第一位的,再说现在的U性能足够了,整体的瓶颈是 ...

同意
先升级固态
然后再说其他的

网友:
升级固态就能给邻居带来起飞的感觉了。

网友:
你先去找找45w的CPU一体机的拆机图,看看别人的风扇热管是什么样的,说不定和你这个差不多,你这个型号最高只配置35W的CPU,未必是散热不够,而仅仅是产品线设置的考虑,双核CPU现在真的太弱了

网友:
换个ssd就好,体验好不少。这种服务器u自己用还好,给别人用的话,他们可能不识货,以为你在坑他

网友:
主板决定了升级潜力,大功率的高端U主板供电和散热都无法配合,既然已经到8G内存了,换个固态就行了

网友:
加个固态,还可以给10块钱换个光驱转接以前的老硬盘。功率维持,效果最佳,最省钱了。

网友:
首先1200V3是80W的不是65W的,搞错了要坏东东的。

网友:
带L的V3功率跑满一样是80W切记

网友:
感觉还可以再自己手加一根热管和散热片。45W应该没压力。
45W能不能上,第一看散热,第二看功率墙,如果撞墙了,就没什么意义,还不如3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