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这个板子的土狗和ROM。谢谢!

楼主(2021-07-10):
一片双贴海力士32G,2264EN的板子,应该是建兴的板子。想把片子拆了,贴两片1DFK上去。现在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板子的土狗和rom。谢谢!!

网友:
被贴纸挡住了

网友A:
ROM是T和G,tog似乎是主控下面那四个竖着的电阻那个没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是T和G,tog似乎是主控下面那四个竖着的电阻那个没上的

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是T和G,tog似乎是主控下面那四个竖着的电阻那个没上的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