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01万用表校准

楼主(2021-07-10):
测量4.5000V标准电压稍微偏低
校准以后测量值显示4.500V
校准前测量AD584电压基准,测量结果为:2.496V/4.995V/7.49V/9.99V

楼主:
测量1KΩ/4KΩ精密电阻

楼主:
校准以后,和他们家大哥一起校验一下

楼主:
今年刚出厂的。出厂精度也不能说超差,但看着有点别扭。经过校准以后,精度提高不少

网友A:
101的底子很好的,自己校一遍就是随身利器

网友B:
对于我这种要求不高的来说这种校准没啥用,平时用用不会要求精确地小数点后多少位,相差不大就行

网友C:
看到 福禄克  这几个汉字  有种数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 福禄克  这几个汉字  有种数不出的。。。

没有满满的山寨味,我们还不习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 福禄克  这几个汉字  有种数不出的。。。

福禄克101为F家族最低端的入门级万用表,FLUKE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刚开始也是用FLUKE英文LOGO,2016年起启用“福禄克”中文字标。很有中国特色哦,哈哈这个字标褒贬不一

网友D:
请问楼主,用如何方法?能使2者显示相同的4.5000V
校准时是:
1.调节表内能可以调整的电阻?
2.更换表内的电阻?
3.用热风枪加热表,产生温漂?
4.改写软件?
5.用不公开的方法?
6.用意念?
7.换另一个刚好显示4.5000V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这种要求不高的来说这种校准没啥用,平时用用不会要求精确地小数点后多少位,相差不大就行 ...

猜测厂家对F101这类低端万用表好像没有认真去做,出厂精度不能说完美也不能说它超差,自己校准一下

网友D:
 能说出校准的方法,等我也将家里的几十个几十元一个的杂牌表,

在基准电压5.00000000000000V时,将它们都显示成5.00000000000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的底子很好的,自己校一遍就是随身利器

虽说F101是福表里最低端的万用表,除了温漂稍大以外,其他的还算不错。就拿拨盘手感这一块来说,大多数表不及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如何方法?能使2者显示相同的4.5000V
校准时是:
1.调节表内能可以调整的电阻?

这表是软件校准,校准方法FLUKE没有公布。我的方法是参照15B+校准手册,短接2个校准触点,蜂鸣器哔哔2声响了以后进入校准模式,同时显示屏上出现闪电⚡图标。在直流V档输入4.500标准电压信号,长按HOLD键2秒以上,待显示屏上也显示4.500时关机退出,校准完成。
4.500标准电压可以用584基准+精密可调电位器获得,另外用一个高精准的万用表来监测这个标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出校准的方法,等我也将家里的几十个几十元一个的杂牌表,

在基准电压5.00000000000000V时, ...

哈哈!这个想法真不错

网友:
等到冬天再看看漂多少

我手里的101已经8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测厂家对F101这类低端万用表好像没有认真去做,出厂精度不能说完美也不能说它超差,自己校准一下 ...

e恩恩,感觉没特殊需求,不用校准也够用,反正我使用的大部分场景就是量个电压,量个电阻,差那么零点几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说F101是福表里最低端的万用表,除了温漂稍大以外,其他的还算不错。就拿拨盘手感这一块来说,大多数表 ...

可以改外基准

网友:
怎么不见4282测信号发生器的电压呢?

网友:
我这个也是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