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挖坑自己跳--拆解佑量镍铬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1-07-11):
挖坑自己跳--拆佑量镍铬镍氢充电器

网友:
这玩意不出问题才怪

楼主:
上个原理图

网友:
为什么这种充电电池都只有1.2v?

网友:
是镍镉电池吧

网友A:
X鱼上看到这玩意了,没想到充电器电路如此简单,连隔离变压器都没有,过冲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X鱼上看到这玩意了,没想到充电器电路如此简单,连隔离变压器都没有,过冲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 ...

傻充,过充的时候一直充到爆。

网友:
又是镍镉傻充,根本不值得出手了。

网友:
从电路看又是一个垃圾货

网友:
电流不大,没有危险,2.2Ω+22Ω=24.2Ω,前端电压是5v,电池是1.5v,压差3.5v,电流145ma,只能发热!
如果输入是5v1A电源,

网友:
跟倍量啥关系哈哈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买了自己改造的,直接用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鱼上看到这玩意了,没想到充电器电路如此简单,连隔离变压器都没有,过冲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 ...

5V充电要啥隔离变压器,很早以前镍氢电池不都是用傻充充的,就一个变压器和电阻降压限流,充电电流很小,问题不大。

网友:
很早以前自己就是焊接这样的充电器冲镍镉电池,交流输入,充一节,这个在家里还在

网友:
自己做过傻充 电流小没事

网友:
虽然简单,但用的电阻功率小,电流不会很大,充发热都难,你还觉得危险吗?

网友:
和我前两天拆的那个有一拼

网友:
倍量也值得山寨?倍量已经是垃圾,这个佑量比倍量更倍量

网友:
好歹里面有个PCB,不知道壳子质量怎样,不容易裂的话还有改造的价值。

网友:
我买的是星威PA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