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tc单片机 11F16XE 能解密复制吗

楼主(2021-07-11):
stc单片机 11F16XE  这个单片机能复制吗, 加密的, 实际是一个台钻控制器的,,,里面有步进电机 的数据,  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 走几毫米之类数据。 有2台,一台正常,一台不正常,不知道这个单片机一般情况下程序会不会丢失

网友:
用下载器读取flash开机

网友A:
肯定不行啊,STC官网上都挂着悬赏多少万破解

网友:
51年代还有可能,STC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不正常也可能步进控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啊,STC官网上都挂着悬赏多少万破解

假如你有能力破解,你会去找STC要奖金吗?
如果我有能破解,我就不会去找STC要奖金,我会用这个来做破解生意,专门给别人破解,破解一次收点钱,赚的钱肯定比奖金多。
如果STC把露洞修复了,想做这门生意就难了,无异于杀鸡取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有能力破解,你会去找STC要奖金吗?
如果我有能破解,我就不会去找STC要奖金,我会用这个来做破解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C:
直接某宝找人破解再购回几片全新的片子下载进去搞定

网友:
马宝有专门搞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有能力破解,你会去找STC要奖金吗?
如果我有能破解,我就不会去找STC要奖金,我会用这个来做破解 ...

你破解了,也只是这个版本的,而这个版本的出厂后也不可能召回,所以两者并不冲突,再说,STC现在可能只生产15,8,16,32这四个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啊,STC官网上都挂着悬赏多少万破解

10万软妹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东西,重新写比破解便宜多了,据说STC的破解费用比STM32F1系列的还要贵,上次无聊在淘宝里问了一下,1W起步,你看你可舍得去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东西,重新写比破解便宜多了,据说STC的破解费用比STM32F1系列的还要贵,上次无聊在淘宝里问了一 ...

不弄了从新买一个,慢慢习惯新系统而已, 不贵这个控制器也就300 --600 都有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某宝找人破解再购回几片全新的片子下载进去搞定

千元到万元不等。

网友E:
两台设备的单片机先互换一下试试,确定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一般来说单片机出故障的现象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台设备的单片机先互换一下试试,确定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一般来说单片机出故障的现象比较少。 ...

正解,修理的高手都是经常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