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好表笔用了,D一个

楼主(2021-07-11):
以前D的一个被盆友顺走了,再D一个,过程省略500字,看效果

楼主:
长时间过十安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
零欧内阻这么厉害

网友:
还是硅胶线的好用

网友A:
我也留了两根拆的表笔针,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套口。。算了。。新表笔还有一套。。不折腾了。

网友:
太费事,不如直接买,柔软度粗细都更适合

网友:
外皮醋,内芯细 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利旧真好,用细笔习惯了,这粗的反倒不习惯了

网友:
真漂亮!搞得不像是手工似的

网友:
表笔头粗了点

网友:
合手就好。字数补丁

网友B:
楼主做的不错,表笔你留下,表借我用两天

网友:
弄两色就完美了

楼主:
笔头和插头分色了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不错,表笔你留下,表借我用两天

毛问题,在家等你过来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留了两根拆的表笔针,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套口。。算了。。新表笔还有一套。。不折腾了。 ...

我是按线的大小找钻头钻的表笔尾端,这样线就刚好插进去了

网友C:
表笔尾部和线皮子看着是卡紧了的,这样确实更不容易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笔尾部和线皮子看着是卡紧了的,这样确实更不容易断线

还加了一小段护套,贴在笔尾,算是加强吧

网友:
这线能测20万伏的高压。

网友(2021-09-23):
好有魔性的一大坨锡
硅胶线是几AW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