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3.3v带不动负载

楼主(2021-07-11):
    近日电脑总是开机时不断重启,把电源拆出来用电炉丝测试,5v、12v勉强达标,但3.3V空载正常,但上到2A的电流电压就已经跌落到1.8甚至1.5v了,我把这组了滤波电容换了,还是没有效果,从电路图上开看,3.3v这一路特别简单,难道是绕组的问题没得办法修了吗?

网友:
atx电源如果遇到小品牌的不好修,,,坏个小零件不容易排查,大零件就好修。

网友:
单变压器多绕组,各路带载平衡或者按照额定负载输出时,输出电压才稳定

楼主:
我是一路一路的单独接电炉丝测试的,3.3这路才2A就跌落到1.几v,肯定有问题。

网友A:
简单说,你要把取样绕组加上一定或额定负载,3.3V才能有负荷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你要把取样绕组加上一定或额定负载,3.3V才能有负荷能力。

意思是12v或5v要接负载后3.3v才有可能满功率带负载?

网友:
半桥坏了一边!5v12v同时加上负载

网友:
换二极管试试嘛。

楼主:
12v接上4a的负载,3.3v可以带负载了,8a的电流电压2.95左右,这样可以接上主板正常运用了吗?

网友B:
这个电源无任何问题,3.3无反馈输出本来就需要12和5v带载才能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无任何问题,3.3无反馈输出本来就需要12和5v带载才能拉负载

多谢指教,换下来时,交流大滤波、3.3v的滤波电容严重不足,都是只有1百多微法,我给换上新的后,测得上面的数据,没有问题我就留着备用了,不然差点又动手拆线改可调电源了,动手前觉得这个电源其实做工挺好,比现在装机的分量重很多,元器件也多了很多,还好上论坛问问,不然就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