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90C516RD+单片机P4口疑惑

楼主(2021-07-11):
STC90C516RD+单片机,因IO口不够用,于是想用P4.0~P4.2口,Keil3的52.h头文件无法编辑,换STC90C5xAD.H头文件编辑通过。首先测试了一下高低电平切换是否正常转换,结果没有反应,始终为上电时的高电平,初始化设置为零也不行。但同样的P2口却没有问题,请教问题出在那里。
sbit L1=P2^5;
sbit L2=P4^0;;
sbit L3=P4^1;
sbit L4=P4^2;
主程序切换L1、L2、L3、L4口的高低。

网友A:
有个寄存器叫P4SW

网友B:
寄存器   ,,,,,,P4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寄存器叫P4SW

谢谢回复,本人小白,头文件里不是设置好的吗(如其它口)?还需要单独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   ,,,,,,P4SW

这么些,,,啊?头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些,,,啊?头晕了。

有一些端口是给寄存器用的,,如果你想用也不是不行,,就是需要更加明确的定义,,具体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导,头文件里不会改啊,退休多年的老者了,没文化了。没办法又用52.h头文件,在程序里声明定义P4口后,好用了,再次谢谢。

网友:
在主函数的第一句加上
P4SW=0x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导,头文件里不会改啊,退休多年的老者了,没文化了。没办法又用52.h头文件,在程序里声明定义 ...

既然你自己声明了P4口就好用了,估计你用的STC头文件里没有定义好P4口,其实只要打开这个.h文件查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自己声明了P4口就好用了,估计你用的STC头文件里没有定义好P4口,其实只要打开这个.h文件查看一下 ...

应该是没有选用到普通口吧,下图是头文件里的。 总之,在几位喜欢 “兔  兔” 的美女热心提示下整好了,我也喜欢 兔兔 。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听说STC的某些型号的某些端口上电后必须初始化才能使用。
官方自己承认是BUG。
就是必须要设置一下该端口的输出模式。
具体可以去查一下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说STC的某些型号的某些端口上电后必须初始化才能使用。
官方自己承认是BUG。
就是必须要设置一下该端口的 ...

官方没说是BUG,而是STC8等系列后,为防止IO驱动电机、继电器等在上电时电平不确定专门设为高阻状态,避免乱跳。

官方手册有专门的说明。IO应该设置状态后使用。同样,串口的引脚(除P30,P31)应该设置位准双向。PWM等引脚也应做相应的设置。

(82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没说是BUG,而是STC8等系列后,为防止IO驱动电机、继电器等在上电时电平不确定专门设为高阻状态,避 ...

奥,后出的这个改进不错,我就是用其驱动继电器,试验了一下,的确上电时IO口高电平,程序运行后初始化到低电平。这个对继电器等赵成乱动作确实不好,而且高电平内部的弱上拉短路电流只有十几uA,还得外加上拉,所以改成低电平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