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源不亮灯了,这种还有修的可能性吗

楼主(2021-07-11):
笔记本电源不亮灯,拆开看了,板子背面有个烧掉的,如果换掉能不能修复

网友A:
买个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B:
一般后面有短路之类的,换上去大概率还是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的,很便宜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后面有短路之类的,换上去大概率还是炸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