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强光手电,请问怎么改小电流

楼主(2021-07-11):
网购的一个强电sst40灯珠手电,测试了一下。低档800ma ,中档4.6A,高档6A,请问怎么改小电流给老人用?中高档发热严重,怕灯珠顶不住。

网友A:
最简单的当然是串个电阻

网友B:
看图片,好像也是个空心仓,散热根本散不去,没折腾的必要。坛里好像有卖15包邮的说是实心的。这玩意若散热好,就是个耐用品。

网友C:
我没看错吧,6A?

网友D:
你的表没问题吧?6A差不多20W啊,感觉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错吧,6A?

这个灯珠6A是没问题的,我是用数控电源调到4.2v测得的,可能比用21700电池的电流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好像也是个空心仓,散热根本散不去,没折腾的必要。坛里好像有卖15包邮的说是实心的。这玩意若散热 ...

是啊,是所谓的铜仓连着光杯的,靠铝光杯散热,主要看他没有温控电路。所以想调小点电流,但这个不是恒流电路。没有取样电阻。所以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没问题吧?6A差不多20W啊,感觉不大可能

这个SST40灯珠有的DIY的手电还搞到8A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当然是串个电阻

串电阻不行吧,大电流发热严重,大电阻又放不下的

网友:
说内心话,我还是感觉6A不大可能,灯珠怎么遭得住

网友E:
松美的?我也买了这个,我这个是2档的,弱光和强光,电流还没测,空了来测下。

网友F:
改不了吧这个是单片机调占空比输出的

网友G:
朋友你是不是进行超电压测试了??
如果真的是给老人使用的话,建议还是使用一些采用1W的暖光灯珠比较好~!而且还是没有什么档位可言的那种手电是最好的~!

网友:
强电sst40灯珠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美的?我也买了这个,我这个是2档的,弱光和强光,电流还没测,空了来测下。 ...

对,松美的,有三个档,长按是高亮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不了吧这个是单片机调占空比输出的

对呀,我认为也是这样的。调电流要改变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是不是进行超电压测试了??
如果真的是给老人使用的话,建议还是使用一些采用1W的暖光灯珠比较好~ ...

这个手电控制没有恒流。在电池满电的时候电流是很大。

网友(2021-10-16):
引用 楼主:
这个手电控制没有恒流。在电池满电的时候电流是很大。

不如多花几块钱买个好点点,海星的SST40灯珠手电筒也才七十多点,一体仓,MOS管驱动,温控保护高温限流,比这些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