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台舞厅用的微型激光器MiniLaser

楼主(2021-07-11):
附近一家KTV倒闭了,房屋要重新装修,原装修都拆掉了,遛弯路过,发现一个像电源一样的东西在泥水里,捡回来研究研究,原来是KTV用的背景激光灯。这是已经清理干净、修复的微型激光器。正面,中间的圆洞是激光输出口。

后面的控制面板。有话筒,可以用音乐控制灯光。

俯视。

底部。有散热孔。

两端有螺丝,拆下上盖。

铝合金上盖里面。

外面。

警示语。

拆下激光器输出端。可以看到内部。

这是激光器输出口,有减速电机。

分离。

输出玻璃窗,有干涉图案的玻璃。

拆开减速电机。

旋转窗口,也有干涉图案。

机器内部有两只激光器,一只红色激光器,体积稍小,一只绿色激光器,体积比较大,有散热,还有散热风扇,估计功率不小。

这是红色激光器。

这是绿色激光器。在激光器的前端有单向玻璃,红色激光可以直接穿过单向玻璃,射向旋转窗,绿色激光被单向玻璃反射后,也射向旋转窗。

绿色激光器的标识。发光波长532nm(绿光),功率30mW,看来功率并不大。

这是散热风扇。

这是板子。两只D882驱动激光器,有个DC-DC降压芯片FP6189,散热风扇直接是12V供电。减速电机有调速电路。

板子背面。

开关接触不良,拆开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触点,正常了,通电试机,红绿都发光。
输出的光斑。

打到白色墙壁上的效果,比较近。可以看到红绿颜色的图案旋转、变幻的效果。

减速电机的噪音比较大,估计是进水的原因,这个东西也没啥用,吃灰去吧。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下好玩了 可以在家跳舞了

网友:
自己家里瞬间变成酒吧,加个DJ打碟瞬间回到80年代的感觉了。

网友:
全息干涉玻璃镜片不错,比零几年指星笔塑料片配件耐高温。绿光里面是1064纳米红外光泵,通过倍频晶体转换成532纳米。红光650纳米。

网友:
随着音乐摇摆 摇摆摇摆

网友:
可以拆激光头,30mW,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