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脚踏开关 调速开关 还是为了安全使用角磨机

楼主(2021-07-11):
这个排插我改造过,但原来的按压开关还在。所以改造了两个插孔,一个调速的。

这个按压开关,脚压下去,到平面上,刚好能开启,再深锁死必须用指头。

太舒服安全了,因为必须用右脚的前面压开关,稍微一离,就关了。简直是锻炼足球脚的利器,比成品的脚踏开关更安全。

调速的是单向可控硅电路,要整流的,实际上电机是直流工作。

解放了双手,建议自己都改一个脚踏插板。

网友:
你算是和你那个角磨机过不去了哈

网友:
一看这一定不是天天用角磨机干活的。

楼主:
角磨机,手拿着按开关,松开自挺,还是太危险,因为必须双手。
如果装到一个卡座上,然后脚按开关,可以做砂轮机。多么自动化啊。
如果脚开关再接个电位器,角度电压变化,可以控制速度。像开车一样,多么惬意啊。自动化。

楼主:
内部连线,比较乱。

网友:
只要角磨机本身带调速功能   那已经够安全了

所谓的危险   都是违规操作引起的,比如安装锯片。。 比如不使用安全罩。。

角磨机各种场合用处大   很难想象始终得用一只腿脚踩着开关才能用 会是什么体验

角磨机固定起来 虽然有类似砂轮机的作用  也不是不行,但要清楚   它不是砂轮机,
如果使用不当   也是违规操作,照样是危险的

网友:
接线板的外挂很有意思

网友:
接个手电钻调速开关,比这利棱。

楼主:
用一只腿脚踩着开关才能用 会是什么体验。。。
解放双手,想象成油门,很自然

网友:
没刹车,没过载/卡住自停,直接买个锂电的

楼主:
如果装到一个卡座上,然后脚按开关,可以做砂轮机。多么自动化啊。
如果脚开关再接个电位器,角度电压变化,可以控制速度。像开车一样,多么惬意啊。自动化。

网友:
这么旧的插板,我怕一脚踩上去就碎了

网友:
我用220转110大功率变压器带,声音很舒服。

网友:
还有一只脚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