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达人有关笔记本电池损坏

楼主(2021-07-11):
一台联想X230笔记本,去年底因为电池损耗,自行动手给电池更换电芯,当时更换方法是在不断开原电芯的情况下先把新的电芯并联上去,然后断开旧电芯,更换后使用至今。上月底我把电池充电到50%后拆出来,单独使用外接电源,今天有事想带电脑出去,就先把电池插上去充电,当时插电也没有留意是否正常充电,1小时候我看到指示灯灭了,以为充满了,用手摸电池有温升。但是开机后提示电池无法充电,电量92%,万能表测试电池的输出接口电压为0,打开电池外壳测量电芯电压都在4.1V,有专家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测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测测内阻。

已经找附近商家搞好了,收费25元。保护板烧了保险,还有一个电阻还是二极管短路。电池内阻非常好,2并3串,每串内阻为13-14MΩ以内,电压非常均衡,因为电池买的全新特斯拉电芯,到目前位置应该只有30多次充放电。应该是跟当时链接的电源电流不足有关,当时用了一个19V 2A的电源,插头是另外接的90W识别圆插头,这个电源在没有电池的时候可以满足电脑满负荷连续工作(大概2.5A电流),但是如果还要连电池充电的话就会导致电源保护(65W),今天修电池的商家也说如果电源持续的间歇性保护是会导致这个故障的

网友A:
附近有商家真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近有商家真幸福。

其实也是淘宝找到的,商家页面说附近可以上门,问了居然离我只有3公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