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找不到一种可靠的单针连接件 郁闷~

楼主(2021-07-11):
板子焊接用的,这里说的是2.54脚距的

常见的排针/排母  接触是可靠的,但那是需要多个一排使用的   而我需要单独1针的连接件

精密型圆排针也是一样  多个一排使用是可靠的,  排针排母剪成1支的话  接触就不可靠了

想不出其它还有什么可用的
最好是带卡扣/卡槽 防松的, 但要在针形连接上实现  困难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A:
电脑主板开机信号线那种如何?

网友B:
楼主上图吧,不是很明白,单针连接的话还要管脚距?

网友C:
2.5脚弯折90度,一个杜邦母 躺平上热熔胶

那个叫弯针……咳咳咳

还有就是找2位接线端子…… 剪一位下来

网友C:
上一个2P 的 3.81MM  5.08MM 8.25MM……打孔固定,空一个脚,空接  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板开机信号线那种如何?

好象是2P的  里面就是直针吧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多排针连起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脚弯折90度,一个杜邦母 躺平上热熔胶

那个叫弯针……咳咳咳

我需要垂直插接   插脚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是2P的  里面就是直针吧

有单P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图吧,不是很明白,单针连接的话还要管脚距?

多个位置需要这样的单针连接   距离2~4cm  希望是方便用在洞洞板上

所以还是需要符合2.54标准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垂直插接   插脚还不少

垂直插接 也可以打胶 ……前面补个图 ,有2.54 的接线子的 体积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2P 的 3.81MM  5.08MM 8.25MM……打孔固定,空一个脚,空接  应该也可以…… ...

使用更粗的针  是个思路

网友E:
是不是电子工程师啊。。。
三个并联不行啊。。。

网友F:
限制了体积和高度,单针接插件稳定性是个问题.我都是拆开排针当单针使用,但都用不了多久。关键是不牢固,还容易买到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多排针连起来使用?

尴尬就在这里   无法焊接多个排针
我是打算固定4056模块用的

网友G:
台机pin针脚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子工程师啊。。。
三个并联不行啊。。。

三个并联?  2p都不够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制了体积和高度,单针接插件稳定性是个问题.我都是拆开排针当单针使用,但都用不了多久。关键是不牢固,还 ...

同感 :handshake

ipx连接件够小   但背后不是中心单针供焊接的,否则就很好用了

楼主:
这个不就是杜邦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机pin针脚就很好用。

台机pin针?   哪里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