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西数硬盘盒 MyBook JMS579 主控破解教程

楼主(2021-07-11):
西数 MyBook 有ASM和JMS两种主控,ASM的已经有成熟的破解教程,JMS的还没有,通过试验成功将JMS的西数MyBook刷成了普通硬盘盒。
工具:镊子和小剪刀或者模型的水口钳。
软件:FwUpdateTool_v1_19_16_24和固件(附后)。

操作方法:
1.断开winbond25*20芯片的第3脚,第三脚是芯片的写保护脚,ASM的同学可以尝试断开后刷写固件,我没有ASM的,无法尝试。

2.打开软件,接好数据线,用镊子短接12脚后,接通电源,电脑会有提示音,松开镊子。

3.软件显示如下:
第2行的USB DISK 后显示 《USB》JMICRON JMS579,下面的Flash Type 显示为Unknown。

勾选RD Version后,在下面勾选Erase All Flash Only,点击Run进行擦除操作,等Status后面显示Erase flash all succesd!并提示下图:

这时不需要断开电源,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点击Load File 按钮选择固件,点击Run进行刷写,一定记得去掉Erase All Flash Only前面的√。

刷写成功后显示下图,这时拔掉电源插头等待10秒后,接通电源。

现在你的Mybook就变成了普通硬盘盒。

这时软件界面的第2行显示:UASP DISK 后显示 《UASP》JMicron Generic,下面的Flash Type 正常显示为WINBOND。

现在这个硬盘盒就算解锁了,可以随便刷固件,我试了好多,但不是每个固件都能用,有些刷完不能正常运行,按照教程擦除一下就可以继续刷入了。

一早晨折腾了4个小时,大家赏点儿M币吧。

网友:
你好  我有俩1053主控的希捷硬盘盒 没法即插即用 需要格式化后才能用 能破解码?

网友:
你可以直接短接它的使能引脚,,可以让它不工作,,以此来达到破解的目的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832
请问我这个能不能用你这个解除加密移动硬盘啊,谢谢

网友:
楼主收费咨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832&page=1#pid10018713请问我这个能不能用你这 ...

你这是硬盘里面软件锁了资料,早期的勒索病毒一个原理。这应该和硬件没多大关系吧。以前闪迪的U盘保险柜用分区精灵清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硬盘里面软件锁了资料,早期的勒索病毒一个原理。这应该和硬件没多大关系吧。以前闪迪的U盘保险柜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硬盘主控飞线把sata接出来不行吗?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直接把那个桥接芯片刷普通没有加密的固件不就行了?

网友:
超赞,因为没办法破解,我的已经放海鲜市场出了。

网友C:
把579换成578就可以用了 579是定制版578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579换成578就可以用了 579是定制版578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不用换,直接刷就行,那个flash芯片只是被写保护了而已。

网友:
我的579 没限制,随便接希捷的1T 500T 都没问题

网友:
可能我的是 WD Elements ?

网友:
我有个朗科的硬盘盒, 里面的硬盘换到别的硬盘盒里面没法用。 就算是格式化了也不能用,真是神奇,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硬加密

网友(2021-08-10):
有人试过水了么

网友:
惨,按教程刷了几次,刷机显示成功,测试用的2.5寸笔记本硬盘,可能是意外断电,不识别,电机也不转了。。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