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口USB充电器【7P】

楼主(2021-07-11):
看看怎么样

网友A:
用料做工尚可,看输出端电容耐压6.3V就知道没有快充(蓝口的应该支持快充)。

网友:
一般四口就足够用了。

网友:
没有这么多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做工尚可,看输出端电容耐压6.3V就知道没有快充(蓝口的应该支持快充)。 ...

有可能支持oppo之类的5V 4A快充啊

网友: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
输出电流有12A,不小了。看蓝口和C口用小板连接的可能有快充吧。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峰值8安,额定3到5安。有一个接口带有升降压磁环电感,快充驱动芯片。

网友:
我有个4口QC快充的,每一路都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