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破壁机电源电路维修(OB2535)

楼主(2021-07-11):
志高破壁机性价比还是颇高的,使用效果还可以。前段时间用其去粉碎软化盐,结果屡次冒烟停机,无奈拆机助其散热,安装时电源控制板没有卡在卡槽里。导致下次开机时,一阵火花。连忙断电拆机,PCB上一片漆黑,用湿巾擦干净,为这个样子。

桥堆AC端烧断,桥堆损坏无疑,M7二极管击穿。电源IC估计也悬了,拆卸。

IC启动电阻连接第一脚处,烧断,R19 1M开路,继续检查外围元件。

PCB上几乎所有的元件都有标注型号参数,偏偏这个IC没有任何标志,本人火眼金睛尚未练成,从其模糊的字样根本看不出其为何方神圣,只是隐约看得出OB2535,网上查了一下对应的资料,应该还是正确的。手头上只有OB25133,并不可替换,逐上某宝上购买了5个和相应的桥堆MB10S。

启动电阻跟IC1P处用电阻连接。上电测试,不起震,无响应。IC1P是供电脚,电压为12V不正常,一般应该为21V左右。换了快恢复二极管,连变压器都换了。无效,万般无奈,只能再更换IC。

通电,居然正常了。

买了5个IC,二种标识,晕。

按照PCB画的OB2535电路原理图,以供各位XD参考。

网友:
看不懂,路过学习,如果楼主能在图里用红圈标记一下哪里坏了就更好了

网友:
请问是哪里烧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