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4LT开卡小了点~~咋能变大呢?附开卡软件:SM2244LTABMP_MPP0317A_FWP0318B

楼主(2021-07-11):
能换颗粒吗?

网友A:
速度和3267一模一样,而且没有4K,换了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3267一模一样,而且没有4K,换了干啥用

啥叫没有4k?

不能40k对齐吗?
怎么会?

网友B:
或者这个就是本来真的容量?你之前看到的是扩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这个就是本来真的容量?你之前看到的是扩容的?

真的32G

想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3267一模一样,而且没有4K,换了干啥用

试了下能装win10

慢点
sata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能装win10

慢点

别折腾了,一个是152的颗粒,一个是bga100的颗粒,除非换颗粒,

网友B:
我讨厌win8 10 11都是乱七八糟的系统,自动升级到我发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一个是152的颗粒,一个是bga100的颗粒,除非换颗粒,

拆掉原来的颗粒换152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讨厌win8 10 11都是乱七八糟的系统,自动升级到我发脾气

你是铁杆win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原来的颗粒换152的行吗?

可以,但是单颗粒64 128你上46xt 46en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单颗粒64 128你上46xt 46en不好吗

46xt 46en

没板子~~

楼主:
勋章中心
全部勋章我的勋章
共有勋章 23 枚,你拥有 1 枚
社区居民

网友C(2021-10-28):
老哥 你开卡短接哪两个点的   ROM短接点透露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你开卡短接哪两个点的   ROM短接点透露一下不

图右边两个那么大的ROM看不见

网友(2021-12-18):
大大的ROM点

网友:
一个是152的颗粒,一个是bga100的颗粒,除非换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