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20年前NIKON名镜头,超广角变焦NIKKOR AF-S 17-35mm F2.8D(IF)

楼主(2021-07-11):
20年前,NIKON数码单反还没流行时赫赫有名的三剑客之一

AF-S 17-35mm F2.8D
AF-S  28-70mm F2.8D
AF-S  VR 70-200mm F2.8D
号称尼康大口径变焦镜头的三剑客。

这个镜头2003年买的第一台数码单反NIKON D100后,狠下心,砸锅卖铁,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从秋叶原买的,作为拍风景的主要镜头,伴随着俺攀山涉水近10年,照了近数万张照片。
后来慢慢的迷上了定焦,就一直睡在防湿柜里,很少用了。
疫情期间整理东西,一度想把它卖了,但又很舍不得,想了想干脆拆了,镜身做个花盆算了。。这样能永久保存了。

next

楼主:
镜头全貌。

当年不计成本和重量的全金属镜头,不仅手感很好,而且很练臂力, 非常的重。
现在各种节省材料,尼康的镜头高端低端都是采用复合塑料做镜身了。

这个镜头也是现在很少见的带光圈环的镜头,可以装在无CPU的纯手动单反上用。

这个镜头也是尼康第一代AF-S镜头之一,避免了使用机身上又吵对焦又慢的普通马达,
使用了镜身上的大口径超声波马达,SWM(Silent Wave Motor),  整个对焦环就是一个马达,没有任何齿轮传动,
做到了超静音,和非常快速的自动对焦。
(这种大口径SWM因为成本太高,后期的NIKON即使是高端镜头都很少用了,虽然也号称是SWM,但是很小的,
然后通过齿轮传动带动自动对焦环的,不仅噪音稍微大一些,对焦速度也稍微慢一些,比如 后期的AF-S 85mm F1.4G)

楼主:
从屁股开始动手,很快就能把光圈环和相关组件拆下来

镜头上的半圈CPU接点,和机身之间传输对焦信息,光圈信息和驱动SWM的电源。

楼主:
把变焦换拆下来,就可以看到镜筒里的软PCB了。

网友:
拆了做花盆,暴殄天物

楼主:
多上几张PCB的图。。。
镜头是90年代末期设计制作的,但软性PCB技术已经很不错了

最后一张是手动对焦环和电刷,这个镜头支持全自动自动对焦和自动+手动对焦混合模式,手动对焦有专门的对焦环,是无限制的,可以一直转,镜头内部就是通过这个电刷和对焦环PCB来感应的。

网友:
中段应是24-70(F2.8D)吧?

网友:
三剑客的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A:
我早两年前买的

楼主:
第二,三,四张,可以看到 中间还加了一小圈硬PCB,看连线应该是对焦相关的组件。

整个PCB和外部的链接都是插件,唯一一个需要动电烙铁的是第三张上和SWM马达相连的三根线(白蓝黑)。
解焊后整个PCB就可以拆下来了。

第四张的开关是全自动对焦和自动+手动对焦的切换开关。

楼主:
90年代末期的微型插头已经成熟了,不用像AIWA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磁带随身听那样,担心脆弱如豆腐的排线断了的问题了。

网友:
虽然如鸡肋,但出给有需要的人不是更好吗?

楼主:
镜筒上超声波马达的组件,和位置感应PCB,应该是用来感应变焦的焦距的。

网友:
怎么都那么有钱啊?玩得起都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单反机了。

网友:
这样把好的镜头拆了吗

楼主:
超声波马达的近照,看外形怎么也不像个马达。

这个机器有个很有名的毛病,用过一段时间后,兆声波马达会发出啸叫。。这回拆解后发现了也许的问题所在,因为转子和定子旋转的过程中太紧了?我松了半圈就不叫了

楼主:
最后来张全家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两年前买的

哈哈,握个爪,我一直在用NIKON D800,

你这个24-70的F2.8D已经是第二代三剑客了, 是采用了纳米镀膜技术,(带个金色的N标记),专门为数码相机设计的。第二代对应的超广角变焦是 AF-S 14-24mm F2.8   ,也是纳米镀膜的。

我说的那个还是90年代末的初代。

网友:
还装的起来吗??

楼主:
没拆坏东西任何配件,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装起来的。
但实际上没戏,要在无尘环境下组装,要不然镜筒会进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