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次奇怪的汽车空调加氟的故障。

楼主(2021-07-11):
车型破柴6,刚刚给车子加氟想改善一下空调效果,按照网上的经验接好线路,一切正常。瓶子是正立的,低压管加注之前测试了压力是2.2左右,貌似确实是少了一点,加注过程中可以肯定是气态加注(管子是透明的)瓶子发动机热风吹,加注过程中压力一直维持在2.4左右慢慢增加,一瓶下去后压力是2.6左右,瓶子也空了加注完毕。感觉一切顺利。

但实际上加完后发现空调效果变差了,从出风口出来的风明显感觉是时冷时热,有时候甚至很长时间的热风。只好打开窗玻璃到地了再检查,一路开窗到家后检查发现,原本加注时的压力一直在2.6的接上压力表后直接到5公斤了,机舱可以明显听到保护断开的声音。通~~~断~~~通。正常很凉的管子在断开后基本就是常温。于是接上管子放气,慢慢放,放到3.2左右开始正常运行再不断开,管子也正常发凉,驾驶室的出风口也凉风不再断续了。问题算是初步解决吧。

那么问题来了,怠速加氟的时候,压力绝对不超过2.6公斤的在正常运行的时候怎么会干到4-5公斤保护断开压缩机呢?

网友:
都说自己动手简单,我还是花200块钱在修理厂弄的。

网友:
估计是怠速的时候转速不高压力也不高,正常运行的时候转速上来了压力就超了

网友:
明显加冷媒过多,造成频繁停机

网友:
加氟没玩过,不懂。

网友:
2.2都不缺  134的压力在2

网友:
加多了,这玩意理论是不用加的,大夏天又养活了大把人

网友:
汽车加氟不是光看低压表,看高低压组合表,低压表由膨胀阀保证,高压表由压缩机和冷凝器风扇保证,依据压力观察冷凝器风扇状态,出风口温度判断空调工作状态。

网友:
加制冷剂不但要看压力表,还要用手摸蒸发器出来的高低压管温度,这要看经验的、

网友:
加多了,喝高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但我之前也看过前辈们加氟的各种帖子,我还记得有一种佛系的加注法就是类似我这样的方式,气态加注,压缩机能吸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不存在加多的问题,到平衡以后自然就加不进去了。

还是不理解在怠速的情况下,我多次关注了低压管的压力,表显确实就是2.6左右,但实际应该是2.4因为有0.2的底子在。为什么发动机转速上去以后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貌似和我相同问题的还不少,都是加多了。

网友:
R134a的正常低压压力是环境温度35℃时,最大风挡,最大冷档,怠速到车内温度稳定后的压力,2kg至2.5kg,超过2.5都不算正常。我的车刚启动在2.8左右,随温度降低慢慢压稳定到2.1kg,然后最低温档,最小风档,温度计伸入风口内测得6℃到10℃之间循环(自动温控起作用)

网友:
靠压力加,受外界温度影响太大,基本不准,准确加注就是抽真空然后按车上铭牌称重加注

网友:
要查原厂手册才能单看低压,所有条件按手册测试,看低压高压变化可以知道问题有否

网友A:
找一下空调管路看下有没有玻璃镜观察口、加氟一般是加到刚没有气泡就好了

网友B:
好像不是怠速加吧?要加速运转一会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空调管路看下有没有玻璃镜观察口、加氟一般是加到刚没有气泡就好了 ...

在这次加注之前,好像是一年前也加过一次,那次确实是看到玻璃口有气泡。这一次实际应该是不缺氟,但总感觉少点意思。所以没忍住手贱吧。看来玻璃口观察是正确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怠速加吧?要加速运转一会再测

所有教程都是怠速加注,风力最大,门窗全开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加注的制冷剂的质量有问题?如果加注的制冷剂里含R12,对压缩机是个灾难.R134A的冷冻机油与R12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