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套了一个落地扇,启动的时候转速高转几秒之后会慢下来

楼主(2021-07-11):
小区里20元淘的一个落地扇,是那种种遥控的,开机的时候转速接近2挡,转几秒之后转速会一下子降为正常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启动电容标称1.3,实测1.14

网友A:
这就这样吧,我的电扇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这样吧,我的电扇就这样

第一次用这种遥控的风扇,以为有问题,原来都这样啊

网友:
模拟自然风

网友:
不发个图不适合发在这个拆机乐园吧?哈哈!!

网友:
遥控风扇都这样,高速启动几秒后回低档运行。

网友:
遥控板的电子调速程序设计好的,启动时全速,几秒后进入所选档速。机械调速就无法自动实现。

网友:
我的遥控风扇也是这样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我还以为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