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吸尘枪能当吸锡枪使用吗

楼主(2021-07-11):
拆焊多焊点时,最好是有把吸锡枪,
把多余的焊锡去除,
这样拆起来很轻松的,
不用撬蛮力,损坏电路板。
我在淘宝找到一种吸尘枪大概100多元,
看着很容易改成吸锡枪,
不知道行不行?
或者直接用吹尘枪把融化的锡吹掉行不行?

网友A:
经常使用吗?如果不经常使用,买个两用烙铁就行了30元左右

或者买这种电动吸,100多块

楼主:
我不是让坛友买这个枪,
我估计这个枪下半部分和吹尘枪没啥区别,
上半部分是关键,可以自己制作,
一个两头通的管子,
让空气往一边走,
另一边形成负压,
吹尘枪是很便宜的,
几元钱一把,
要是能用就方便了。

网友:
感觉回收焊锡的东西不好搞,你这个貌似很快会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使用吗?如果不经常使用,买个两用烙铁就行了30元左右

我觉得30多元的手动黄花不错,我用的很少,另外这个吸头自己也能制作

网友B:
这个负压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负压太小了。

看我帖子

网友:
我早先看了,折腾的不错。我也想自己折腾一个。

网友:
肯定可以用,只要不嫌笨重,直接吸尘器接一根小管子都行

网友:
这个嘴太粗大了,还要配空压机?买个小气泵不锈钢毛衣针加个滚珠笔杆子就可以了,可吹可吸

网友:
原来在工厂,焊锡一化用嘴一吹也行,或把电路板放在桌子上用力磕一下

网友(2023-08-11):
这个东西用的少

网友:
不想多花钱,结果节约的钱全用在吸尘器耗电上了

网友:
感觉不是很实用,不然早就流行了

网友:
不经常用,手动就行了

网友:
直接吸尘器接一根小管子都行

网友:
原理上是可行,但是这需要动力气源,就算不像工厂那样配套一个动力车间,起码得需要一个空压机吧,对于pcb板上拆一个小螃蟹,那样太不匹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