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山创DT9205A+万用表,换电池,处理档位拨盘接触不良

楼主(2021-07-11):
电池电压到了5.4v,换块电池。
拨盘接触不太好,擦点WD40

网友A:
不知道擦拭好了没?

网友B:
我有一块用了快10年的纯硬芯4位半万用表,精度还可以,就是使用时间太长,拨盘转别的档位有时不准,需要回一点点,处理过一次又那样了,不到这wd能解决吗 或者打黄油吗

网友:
拨盘接触不良怎么弄?

网友:
同款表,比你的略老店,一直当炮灰,现在退居二线了。
这货测量通断超级的灵敏,虽然喇叭声音很小,但是可以不需要看表头仅靠听声音就可以辨别是否有虚接问题,尤其是在测量开关上面,很爽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擦拭好了没?

已经好了,之前测量数值偏差大。

网友:
我记得好早好早就在电子市场买的山创,当时更是朦胧,第一感觉不怎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用了快10年的纯硬芯4位半万用表,精度还可以,就是使用时间太长,拨盘转别的档位有时不准,需要回 ...

打凡士林吧

网友(2023-01-31):
楼主您好,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原件是什么,我这个表用二极管档测电压烧了,我把芯片换完了,基本功能也恢复正常了,只有这个件炸飞了,不知道什么原件,能帮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哪位老师有这块表,帮我看一下这个画红圈的地方炸飞的元件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哪位老师有这块表,帮我看一下这个画红圈的地方炸飞的元件是什么元件,谢谢! ...

怎么没有人关注了呢?

网友(2023-06-17):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关注了呢?

我的表上是一个贴片电容,编号C12.在线测量容量9nF左右

网友(2024-03-14):
抹点凡士林,一定要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