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爷爷级的长岭牌BCD-186电冰箱不启动故障

楼主(2021-07-11):
前两三天,妈妈来电说乡下老家电冰箱不启动工作了,但工作指示灯却是亮的。要说这老冰箱可有年份了,95年10月买来的,那时可是合资生产的货,虽然能耗有点高每天最多1.3度电,可26年一直使用着。老妈一直不愿意离开乡下来县城住,于是就把这淘汰的老冰箱带回去继续发挥余热中。虽然我没真正修过冰箱,也没那些专业工作,但百度一故障现象估计可能是启动器坏了所致可能性最大,万一真是压缩机坏了也没修的价值了。可维修界同事一直说当年的合资生产的进口 压缩机质量怎么怎么好很少有坏的。好吧,我这外行就在TB上买几种启动器周末回家试着修下。启动器主要有两种,但PTC启动器居多,这爷爷级的电冰箱也找不到资料,按PTC启动器两脚 、三脚、四脚都撸两只,反正刚好可利用下红包也不花什么钱。电阻大多12、15、22Ω就各来两只带上,昨天终于收到配件今天就早早回家看看。好在今天我们这儿最高才35度,先动手开拆,当然如果不是此故障就放弃了哈。一拆开发现那个PTC都碎了,运气好猜中了奖哈。买来的两端只有15Ω直接代替原来的22Ω启动器,装好后用万用表反复多次测量输入电阻及接地电阻,确认正常再通电。一通电就听到明显的压缩机工作噪音,蒙对了修好了也及时尽了孝,老妈也高兴。修复虽然特简单,可如果请人却特不方便,农村方圆15KM根本没人修,就算有开口200元再上门。常常逛逛数码收获多多,一尽了孝心二省了RMB。如果不是修好了怎么也要给她老人家再花几百买个小冰箱在乡下 用的。

网友A:
老东西质量就是好,那时应该是铜管的,现在都是铁管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东西质量就是好,那时应该是铜管的,现在都是铁管铝管。。。

肯定是全铜管的,关键是压缩机质量好呀,26年之久了。

网友B:
这种老冰箱应该是用重锤启动器,肯定以前修过换了PTC启动器,95年那会因该没有普及PTC启动器!!!

网友:
想想我老家的冰箱也不能制冷了 哎 惭愧啊

网友C:
和我家现在用的美菱BCD-182型结构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98年的货,现在还好好的用着。

网友:
运气不错,一修就好!
晚饭加鸡腿

网友:
孝心可嘉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能焊冰箱铜管.
修了几年冰箱 但没用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冰箱应该是用重锤启动器,肯定以前修过换了PTC启动器,95年那会因该没有普及PTC启动器!!! ...

好像是换过,这个一看就不是原装的,但我电话问过搞维修的同学,这个原来肯定是PTC的,当年合资的大多已经开始用了PTC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家现在用的美菱BCD-182型结构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98年的货,现在还好好的用着。 ...

当年美菱和长岭都是与阿里斯顿合资的,一个娘家的几乎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我家现在用的美菱BCD-182型结构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98年的货,现在还好好的用着。 ...

和我家的一样,虽然用了快20年来,除了冰箱的轱辘已经锈地掉了,别的一直正常运行。去年给家里又买了一台美菱冰箱,旧的让妈妈当衣服的储藏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家的一样,虽然用了快20年来,除了冰箱的轱辘已经锈地掉了,别的一直正常运行。去年给家里又买了一台 ...

我这个26年了呢,还在使用中,但温控器不太灵敏了也没换的,偶尔出现过难停机的故障,都是清洁温控器即可。我家后来换的冰箱、冰柜都是美菱的哈,因为长岭破产再没这个品牌了。

网友:
前不久我也刚把家里一台25年前的新飞冰箱换了同样的配件,安装形式和安装位置跟楼主一模一样。

网友:
这才是有实际意义的diy啊

网友E:
我家86年的冰箱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86年的冰箱还在用…………

牛人,86年就有冰箱那时没国产吧,纯进口?那时买得起和买得到的不是一般人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人,86年就有冰箱那时没国产吧,纯进口?那时买得起和买得到的不是一般人家呢 ...

冰箱品牌是“罗兰斯宝”,可能是进口的,前面还有一台是俄国的,当时是贵点,不好买,记得2400左右……

网友:
很不错,楼主是个好儿子! 这空调压缩机质量也很好啊,26年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