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号称802.1bt的poe交换机 TL-SG1005PB

楼主(2021-07-11):
(图片)

网友:
TP2388看样子应该是定制的芯片

网友A:
难得的一次见到TP的网络产品主板这么复杂,这么多原件

网友B:
端口都满功率跑的话,功率真不小!这东西能不能撑得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都满功率跑的话,功率真不小!这东西能不能撑得住啊!

发热元件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的一次见到TP的网络产品主板这么复杂,这么多原件

用料和华为的比,还差一大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端口都满功率跑的话,功率真不小!这东西能不能撑得住啊!

电压高  这电源输出53.5V  两安电流就有100w了 这个电源看体积2A应该还是可以随便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  这电源输出53.5V  两安电流就有100w了 这个电源看体积2A应该还是可以随便跑 ...

按802.1bt标准的话,满功率输出pse端每端口要到90W,4个端口的话就是360W,这功率恐怕这交换机是撑不住的!没有看这交换机的详细参数,可能也就几个端口能满足,再多就不行了,或者根本达不到802.1bt标准的满功率输出,只能低一级或者两级输出!

网友D:
如果足功率输出,岂不是瘦客户机等终端机都可以改为POE供电了

网友:
电源部分料很足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B:
按802.1bt标准的话,满功率输出pse端每端口要到90W,4个端口的话就是360W,这功率恐怕这交换机是撑不住的 ...

交换机支持BT的口一般都只有1-2个,不可能全端口BT满载的,那光电源造价就不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足功率输出,岂不是瘦客户机等终端机都可以改为POE供电了

瘦客户机抛开显示器一般就20W以内,AT 30W就够跑了,都不需要BT!

楼主(2022-04-29):
引用 网友B:
按802.1bt标准的话,满功率输出pse端每端口要到90W,4个端口的话就是360W,这功率恐怕这交换机是撑不住的 ...

一共5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瘦客户机抛开显示器一般就20W以内,AT 30W就够跑了,都不需要BT!

我带aruba345机器4个没问题,华为7060dn只能带2个,再加一个ap就不断重启了